联想ih81m 主板开机报警3短一长,不认内存

楼主(2021-02-22):
就是主板内存槽边上的一个0欧电阻坏了R916

网友:
除了说牛X,还能说什么呢

网友:
这都行了 。66

网友:
怎么找出来的。电阻是哪个脚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没有过程,没说明这个电阻是连接内存的哪个脚。

网友:
这个是肉眼观察到的吗?

网友:
直接来结果,没有开始和中间过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分享,这个很细节

网友:
直接拆掉?

网友:
如果是0欧肯定不能拆的,要装个上去的

网友:
估计是某个电压没有了,

网友:
哈哈没看懂楼主要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