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来飞牌台式机开关电源维修实例 型号---YLF-400W

楼主(2021-02-22):
燕来飞牌台式机开关电源维修实例   型号---YLF-400W

拆开查看,保险坏,小电阻烧黑较严重,220V整流二极管有轻微熔化现象,怀疑是进虫子导致的炸机。
具体损坏-----保险,2个RL257,场效应管2N60,   15V稳压管,10欧小电阻,100欧小电阻,1.5欧/1W大电阻,
                   三极管C945,
因为10欧烧的较严重,正面已经无法认清,必须拆下来去看贴近PCB的那一面是否还能看清具体色环,故拆除附近受影响的元件

ZD1=15V稳压管,  Q1=C945,  Q2=2N60,  R87=1.5欧大电阻,R86=100欧小电阻,R89=10欧小电阻
说明---R83=2.7K小电阻,R84=24K小电阻------R83和R84没有损坏,只是因为被烧坏的电阻熏到,染色了,无法看准原有的色环。
         10欧电阻和1.5欧电阻损坏严重,测量结果为严重偏离标准阻值,   100欧电阻也损坏,实际测量的阻值为114欧

均压电阻=220K,有一个藏在电容C9下面了,奇葩啊,
其余未损坏的元件,表面信息具体见补充的图。

网友:
只拍了损坏的电阻,其它损坏的元件没拍照,就偷懒不搞了

网友:
楼主真是艺高人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