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5L触发掉电简单维修,过程比结果重要!

楼主(2021-02-22):
该文适合小白看,大神请绕道!
收到华硕K555L机器,插可调电源触发掉电,再触发怎不触发了,断电继续测试,偶尔能亮屏但是马上掉电,没什么办法了,只好拆机。发现有进水的痕迹,大喜,马上大洗,把发霉的地方洗干净,吹干,因为能亮机的,所以量都没量直接插电,故障依旧,看样子没洗到关键位置。
老套路来了,先量一下开关那里,板号是:x555ld 2.0,鑫智造有点位图

晕死,电压不对,只有0.8,而且还在跳变,速度查来源

此处迷茫了,电阻阻值测了没问题100K很标准,然道被拉低了,二级体值正常:732,排查开关没问题,电容没问题,还来到此处

二话不说先拆了再说q3202,插电,自动上电,不掉电了,但是屏不亮,插键盘大小写可切换,以为方向对了,再测开关脚的电压还是不对,0.8V左右,不甘心上波形,发现还是一样的不对,问了同事,同事说ec坏了,我想翘ec的脚,想的麻烦,直接割吧,如下图:

插电,故障依旧,彻底想通了,绕了一圈终于找到元凶了,见下图一看就懂了

找到问题就好办了,不仔细描述了。
总结:进水机,要仔细观察进水的地方引脚有颜色差异的都要特别小心,实在无招时可以把怀疑的元件吹下重新加焊一下。

网友A:
  思路很重要。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第一反应就是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重要。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第一反应就是ec

因为会亮机一下掉电,所以我还是不敢肯定是ec,因为开关信号有外部上拉电阻,要是开关信号没有上拉电阻的ec,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因为会亮机一下掉电,还是好好电阻腐蚀的地方

网友:
认真仔细,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会亮机一下掉电,所以我还是不敢肯定是ec,因为开关信号有外部上拉电阻,要是开关信号没有上拉电阻的 ...

直接割比较暴哈哈。。。还是翘起来好些

网友:
开关电压低的掉电还好搞一些,有些进系统半个小时掉电的真的无从下手

网友:
高手,什么时候我也能。。。。。。

网友:
仔细看了看  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引脚腐蚀要引起注意

网友D:
最好换掉     不然还会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割比较暴哈哈。。。还是翘起来好些

汗,翘感觉应该是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换掉     不然还会回来

找来新的电阻换掉了

网友:
高手,什么时候我也能

寻霸业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看帖回帖好习惯,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