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5WE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2-22):
就是修了一个5V待机,没啥技术含量,给新手们看的,大神绕道
宏基Z5WE1,板号la-9535p

插可调,上到0.08A,按开关不触发,电流这么大,感觉是线性出来了,但是3,5VPWM没出来了,因为是修的多了,有些感觉,但是也不一定准确
直接来到3V,5V电感处,一测,发现不对一个3.0V,一个3.3V,再仔细一看3.3V是对的,3.0V的本来是5V,怎么变会这样,没啥说的查一下条件

查完之后,发现5脚电压不对,应该有3.3V的,再看该电压去了哪里,发现哪也没去,只接着一个电容pc420,马上测量5脚对地二级体值,发现只有7,这也太小了,想都没想把pu402吹了,再量还是7,晕死,居然pc420 挂了,没想到,换好,恢复,待机电压ok,触发上电定电流,内存也是坏的,换上测试用的内存,触发电流正常了!维修结束!
总结:就是修了一个5V待机,没啥技术含量,给新手们看的,大神绕道

网友:
简洁直接一步到位

网友:
很好的帖子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的机器像这样的特殊芯片也越来越多了

网友A:
这种是电压出来了,拉低了, 说明芯片正常了,是周边电路的问题

网友:
先干电容,容易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电压出来了,拉低了, 说明芯片正常了,是周边电路的问题

有道理啊,当时没想到!

网友B:
这么久了居然没把芯片或者电容烧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久了居然没把芯片或者电容烧坏啊

估计电流不大,所以没烧坏

网友:
滤波电龙坏了,3.3v被拉低

网友:
修了一个5V待机

网友C:
VCC的电容不能吹掉,要换上去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的电容不能吹掉,要换上去才可以

确定吗?不过我是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