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990 820-01041-A 屏无升压

楼主(2021-02-23):
型号:苹果A1990
板号:820-01041-A
故障:屏接口进水,开机通电无显。
接电源,触发开关,能听到 “咚”的一声,本机屏没反应,外接屏进系统显示正常 ,换屏总成也一样不显。

43脚 PPVOUT_S0_LCDBKLT    0V  查U8400  LP8548B1SQ芯片  17脚EN 0V

17脚 EDP_BKLT_EN   从U9801   12脚发出

测PGOOD 信号3.3V  ,EG_LCD_PWR_EN  测不了 ,这个信号是开起EDP_BKLT_EN的吗?
,要取芯片测信号   信号是从显卡 来的,现在这个问题是U9801 芯片坏,还是显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A:
A1278的我改过,用坏屏幕的高压剪下来

网友:
试试重置smc看看

网友:
U8400    没有EN 信号,还有那里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278的我改过,用坏屏幕的高压剪下来

这个没法改,看不到暗影里有字

网友:
估计不太好整了

网友B:
看看 进水地方有没掉件腐蚀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进水地方有没掉件腐蚀断线的

是屏上的接口烧坏了,和屏线烧坏了,主板没有进水

网友:
听到声音应该说明主板是正常的  还是着重看看进水地方元件

网友:
背光升压这块问题,既然一头3.3V另一头0V,那保险有没有测过

网友:
苹果的确实不好整,,,,,,,,,,,,,,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幕到显卡的 一个转换芯片坏了

网友:
跟 A1707 一样,有个转换芯片坏了。

网友:
如果芯片没问题,直接飞线拉高EDP_BKLT_EN搞定

网友:
不显直接先测edp int aux 八成是拉低或短路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