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0pro不读卡搞笑维修

楼主(2021-02-23):
p30pro移动版,不读卡,插卡无反应

首先测试112是否正常

112正常 通话正常

这种情况只能是卡识别出了问题

测量卡识别电压 0没反应

怀疑卡槽或者连接线有问题,准备先排除外配,正要淘宝下单。

拆开观察  r3005缺失,只有半截在上边了。原理图搜索为200k电阻,

苹果7p搜索200k电阻
r0413为200k,其他还真没有,

更换上去功能正常,维修结束。

总结:细心细心再细心。这个应该上家更换后壳时候更换了以后就不好用了,咱们也没顾客能告诉咱们,只能后来再猜测出来。

网友:
我修的都是回收需要卖的机器,所以没有顾客讲历史。只能自己猜。

网友:
厉害了能看看我的荣耀v9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