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450V x450cc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2-23):
  接机A450V x450cc  2.3不触发, 裸板待机0.013,测试主板电压,有3.3V待机,5V只有2.2V,习惯性的测试了一下开启电压,2脚是5V,4脚是2.4V,感觉有点问题,但是感觉都是高电平,也没有深究,直接换了UP1589Q,换了上下MOS管,还是一样的问题,拆了BIOS芯片还是一样的现象,修到没有办法了,刷个BIOS吧,一刷竟然待机电流变成了0.006,感觉好像好了。表笔测试发现5V待机有了,3.3V没有了,一按开关3.3V来了,机器点亮了。    可以确定这个机器的待机是先有5V,3.3V是开机后才有的,如果BIOS有问题,待机电流会变大为0.013,正常的待机是0.006,还有就是待机芯片UP1589Q的2脚和4脚的开启是2.4V.不是5V,如果是5V是不会出电压的。

  小故障发布,希望可以节约大家的时间。维修人多一点悠闲的时光。

网友A:
不错,下次遇到注意了,昨天搞了一台,拆了散热器,装回去,CPU挂了

网友B:
BIOS导致5V不正常啊,第一次听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导致5V不正常啊,第一次听说了

事实就是这样子的,有机会你可以试一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下次遇到注意了,昨天搞了一台,拆了散热器,装回去,CPU挂了

客人来的时候是可以开机的吗,最后你是怎么处理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到了,谢谢分享!

希望我们共同分享,共同进步哦。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什么问提也有。。。。。。。。。。。。。

网友:
技术可以  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有心分享,都是好样的!

网友:
骚气十足

,,,,,,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清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导致5V不正常啊,第一次听说了

我自己用着同款机器,假设拆了BIOS ,只是因为5V 是EC 开启的,所以5V 没出来而已。简单来说,装上正确BIOS ,先出5v ,开机后才有3.3 .拆了BIOS 3.3会提前 出来,5V 没有。因为这个机器是自己的,我差不多,把机器所有的芯片(CPU ,内存,桥,ec,显卡没钢网,所以没拆),全部拆了,重新做了一次。

网友:
#在这里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