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小白捡了块945练习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1-02-23):
  cpu供电的三个上管都正常 三个下管ds全部导通 奇怪的是三个下管的dg间阻值都是正常的 照理说应该有一个下管的dg ds都导通才对
  现在手头没有mos管替换没有上电测试 照电路图看如果上管正常下管击穿 12v供电应该直接接地了不会进cpu cpu应该是好的吧
      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上管正常而下管击穿呢

网友A:
通俗点讲因为下管作用是续流,上管是供流,上管给电感充电。下管给电感做放电回路,所以上官工作量比下管要大很多。下管要击穿通常驱动不足半导通状态下就容易击穿了。

网友(点评):
涨知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俗点讲因为下管作用是续流,上管是供流,上管给电感充电。下管给电感做放电回路,所以上官工作量比下管要大很多。下管要击穿通常驱动不足半导通状态下就容易击穿了。

是下管工作量大吧

网友:
1.工作在不正常的状态,导致电流偏大,温度加快上升,散热无法跟上,导致热击穿。
2.因为灰尘多,厚导致纯粹的散热不良,CPU全速工作时,温度快速叠加,也导致热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下管工作量大吧

你是看到很多供电实物安装两个下管,一个上管才这么认为的吧,当上管击穿,一个下管是顶不了,所以实物需要两个下管保证不扩大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