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灵越M421R进水机小修

楼主(2021-02-23):
本人很懒,N久没有发贴了,主要是感觉所修的机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同样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神请绕路!
先上一个机器外观图,同行拿来修的,说是进水机器,同行拆了机的,省了拆机的时间。

折机发现EC位置明显进水烧坏。

看到明显故障点了,先把各大电感和公共点对地值打一遍,无短路出现,看来就只是EC进水烧坏了,看了下是IT8518E-CXS的EC,手里刚好有这个EC,处理周边然后换上新的EC,清洁上电,电流一下子上到0.9到1.1然后就打桩不动了,风扇没有转,各大电感电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亮机,拔了内存上电,电流在1.05,难道是不过内存,好吧刷个BIOS先,刷完还是涛声依旧,故障还是在那里,换内存还是一样,难道是显卡,如果不是不过内存那么就是显卡那里的问题了,查吧,打开M421R图纸,找到屏线接口J1

发现第6脚和7脚+LCDVCC无电压,按信号追查到+LCDVCC受控于U21芯片,查U21得知要开启屏供电需要U21的3脚发接收到屏供电高电平的开启的信号,
才会使U21正常工作输出屏开启电压,测得U21第三脚连接D22第三脚,测得D22第1和第二脚均无高电平信号。D22第一脚连接芯片U3,难道芯片坏了吗?先不管了,测得第D22第二脚连接EC第33脚,是EC发出的开启屏供电的信号,难得EC没有焊好,再拖一遍锡,再测试一下,还是老样子。

想到风扇不转,会不会也是EC引起的,如果真是EC引起的,可能就中奖了,查看J3风扇接口第1脚+5VFAN受控于U24,U24是否输出高电平信号又取决于U24第4脚 FAN1_PWM信号是否是有开启的高电平信号,测得FAN1_PWM是由EC的28脚发出的,
FAN1_PWM

好吧中奖了,EC是坏的,果断上一个新EC,上电电流上到1.79,屏亮了,至此维修结束。

附上维修图纸及亮机BIOS

EC和南桥BIOS

网友:
一次多买几个已经成习惯了

网友:
还好没把楼主路线带偏,不然就麻烦多了

网友:
精品文章,谢谢分享,收获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