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46电源绿灯亮,按开机键反应

楼主(2021-02-23):
:A1466苹果待机时序
第一:由LT3470A出待机电压PP3V42-G3H
第二:由ISL6259出公共点电压 PPBUS-G3H
第三:由TSP51980 先发出PP3V3_S5_REG_R
第四:在有TPS51980发出PP5V_S4RS3
第五:在由U7400【TPS51916】发出内存供电PP1V2-S3
第六:由U7600【TPS51916】发出的桥供电PP1v05-S0
第七:由两个ISL6208D发出的CPU的供电PP1.85v【PPVCC-SO-CPU】

按论坛找到的时序,  1234正常,第5和第6都没有电压输出,U7400【TPS51916】内存供电芯片的第12脚有5V,U7600【TPS51916】的第12脚没有5V供电。

不知道从哪修起来了。

网友:
第六:由U7600【TPS51916】发出的桥供电PP1v05-S0   这个是桥的供电么?检查发现是由 TPS51980 32脚提供的测没有5V输出,开启脚EN1是第4脚也是0V

网友:
开启的电脑图,不知道从哪控制

网友A:
按开机反应还是不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机反应还是不反应

按开机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