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求此USB接口板上的芯片型号,谢谢。

楼主(2021-02-23):
(图片)

网友:
相同代工的品牌,引脚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型号。这种 芯片只分供一个口和供两个口。引脚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实际维修中。坏得很少

网友B:
EM5203N-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5203N-20

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坏可以去掉,修改5V直通到usb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型号。这种 芯片只分供一个口和供两个口。引脚一致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