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个大胆的想法,20V供电的笔记本用12V供电

楼主(2021-02-23):
小弟最近用笔记本主板做了一个黑群晖,20V供电么有点麻烦,考虑到3.5硬盘供电问题,手上有个95%高效12V电源,所以突发奇想,能不能用在笔记本主板上,是不是调整下隔离电路分压电阻,让管子导通过隔离就可以正常使用,反正不接电池,不考虑充电的问题,高位高手发表下意见吧

网友:
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主板是联想的T440S,

网友:
从电池接口接入12V是不可能了,电池有通讯协议

网友:
我想既然电池12V主板能正常工作,DC入口应该也可以,修改哪些地方诱骗电路开启?

网友:
这个恐怕不行吧

网友:
是不是改动的地方有点多

网友:
遇到有的笔记本很奇葩,19V用12V也能工作,就是电池不冲电

网友:
看来只能买一个20V转12V的dc模块了

网友:
一体机应该有,因为好像没有隔离电路

网友A:
可能要改的地方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改的地方太多,,,

主要是改电阻吧,要是有高手指点下,改那几个点,小弟想尝试下,小弟要么把图纸传上来,哪位大神瞧瞧?

网友:
我刚测试了一下12V,就像起震不来,发出咯吱咯吱声,。差一口气似的

网友:
大家多出思路

网友:
12v供电可以直接接电池位置 ,不就行了

网友:
改是可以的,主要修改部位是保护隔离检测输入电压那里,一般改分压电阻

网友:
突发奇想,多研究一下

网友:
搞定了,感谢大家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