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装WIN10系统不能正常引导

楼主(2021-02-23):
   接台山寨笔记,KINSIWA,用天意U盘能进PE,装了几个WIN10系统都不能正常引起,安装版的试过64位的也是不行。安装好后重启就这样,不能正 常引导有网友说要用32位安装版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有哪位同行有能正常在山寨笔记本上能正常安装的WIN10系统分享个上来,我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用win10光盘装,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装原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
可我没有这样的系统或光牒

网友:
1。必须用UEFI模式启动,
2.装WIN10,用GPT模式,绝对可以。

网友A:
你这是安卓系统的启动界面,系统坏了

网友B:
1.尝试按GPT+UEFI模式安装系统与修复引导。

2.查CPU型号,如果是32位的CPU就不要尝试安装64位系统。

网友:
不要用ghost版 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尝试按GPT+UEFI模式安装系统与修复引导。

2.查CPU型号,如果是32位的CPU就不要尝试安装64位系统。

1GPT+UEFI这个模式不会错,2,你有32位安装版的WIN10吗?有的话分享一个上来了,谢谢了

网友(点评):
微软官方就有32位随便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安卓系统的启动界面,系统坏了

原来是装的WIN10系统能开机的,重装了WIN10才这样了,不知要怎样处理?

网友:
分区GUIDwin10应该可以

网友:
啥u的,3735或者83xx 的话得先确认uefi是32还是64的。还有看你这分区map,emmc有挂掉的可能(如果有emmc)

网友:
山寨本很难搞

网友:
要是能联系到厂家客服,一般会给你安装镜像的。

网友:
专用系统,联系厂商,没厂商的,就搞不定了,

网友:
安装系统都搞不掂

网友:
要32的系统

网友:
这个机子要UEFI装法才行

网友:
硬盘直接区别装原版的试下

网友D:
解压32位的到U盘。在那个命令行输入 fs0 fs1,输入LS命令看看那个是U盘,运行BOOTMGFW.EFI就开始安装过程了。
不过你装也了也没用,驱动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弄

网友:
应该是硬盘分区表的问题

网友E:
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这种山货机不可安装系统的,得刷机,用它官网的刷机包,里面有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解压32位的到U盘。在那个命令行输入 fs0 fs1,输入LS命令看看那个是U盘,运行BOOTMGFW.EFI就开始安装过程 ...

你这有儿32有安装版吗?传一个给我试一下好吗?你这命是在我拍的那个界面输入吗?我输入fs0 fs1回车后,提示FS0 is not reognized as an internal or external command ,operable program,or batch file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这种山货机不可安装系统的,得刷机,用它官网的刷机包,里面有系统

这山寨笔记本也没有官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山寨笔记本也没有官网。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86_dvd_1814dbab.iso (2.98 GB)

网友:
直接用迅雷新建任务,复制粘贴

网友:
山寨机装系统的我都不接。太耽误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有儿32有安装版吗?传一个给我试一下好吗?你这命是在我拍的那个界面输入吗?我输入fs0 fs1回车后,提示FS0 is not reognized as an internal or external command ,operable program,or batch file

直接到微软官方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86_dvd_1814dbab.iso (2.98 GB)quote]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一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装的WIN10系统能开机的,重装了WIN10才这样了,不知要怎样处理?

是不是bios的系统保护选项没关啊

网友:
天意U盘PE在哪里下载呢,好用吗

网友:
做一个安装版的UEFI引导的U盘进去格式化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