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470短路 已修复案例

楼主(2021-02-23):
  感谢平台及同行小伙伴们的分享,我为此也把此次的维修过程分享给小伙们方便以后遇到这种类似的故障秒杀,书归正传闲话少叙,接到一台联想V470笔记本,上可调电源大短路,心中有了八成修复的把握,此处省略100字,前奏一切谈妥,拆机开干,大短路维修快捷简单的方法就是烧机大法,电压调制5v,慢慢摸主板元件,发现一个八脚芯片巨烫,打开图纸发现是PU3801主供电芯片,它巨烫不代表它短路,用万用表测试阻值都是正常的约200欧姆,更加确定是后继短路,上武器烧机后继电路,具体上武器就不详细描述了,发现其中有一个铁帽子将军巨烫,心中喜悦,问题锁定,三去五除二拆芯片装芯片,一套完成后上电,结果不短路了,但电流上到0.35A掉电,目测电流貌似是CPU供电这块问题,猜测是铁帽子将军组员出问题了,以前看别的小伙伴整组都更换了,索性把另一个也换了,开机电流一路向上,久违的联想LOGO显现,大功告成。成就感倍增,维修大师们莫笑话本人,本人来维修小白,有这种成绩倍感高兴了。维修总结:故障现象:大短路。维修思路:烧机大法,烧后继。维修结果:成功修复。下面有具体图片参考,谢谢观看。后上点位图和图纸。

网友:
铁脑壳mos死亡率高!老通病了

网友:
平等,自由,博爱。每个高手都是从小白开始。只要是愿意奉献和分享喜悦的都给加分。

网友:
这个修完也不稳定 不是烧U就是烧电容

网友:
王八壳子坏得很

网友:
铁壳子易坏

网友:
掉电不好搞,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爱坏通病

网友:
老通病了,我也有发过贴

网友:
这个不换cpu能用吗,运气那么好

网友A:
修好八成进系统LOGO处卡死,U也坏

网友:
铁壳子能用别的代替吗?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是铁壳问题

网友:
这个铁壳子特别容易坏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改良一下

网友:
这机子的通病,我也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V470 B470都是铁管通病

网友:
老铁这个是通病了,这个烧的不狠,昨天遇到一个焊盘烧坏,CPU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八成进系统LOGO处卡死,U也坏
对,我昨天遇到一个焊盘烧坏的,随后修复后就是CPU坏,卡笔记本LOGO

网友:
这个反修率比较高,改成八脚的MOS管就好点

网友:
这算是厂家给维修人员发福利

网友:
这V470硬伤就是铁壳,CPU供电短路8成连带CPU也不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