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暗屏,升压22V 左右。求助!

楼主(2021-02-23):
A1466  820-00165-02经典暗屏!
检查过了无断线,
换过三个升压芯片。都是一样升压到22V这样。就是暗屏。
换个屏测试。

现在没有思路了。。。。。求指点。

ps:修好了。一直测D7701 那里22V 觉得升压不够。查反馈什么的。
后来发 Q7706   1 2 5 6 没有输出。F7700有8V  3脚也有8V 。换了 7706 升压正常了。 25V 左右。成功亮屏。

网友A:
才22v 低了!。

网友:
边上电阻 升压电容检查一下 实在搞不定就改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22v 低了!。

我知道低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B(2021-05-22):
你的帖子:[求助中] 外星人 13R3 LA D581P 求图纸。现在暗屏。说的CPU背面的一个电容短路,让我节省了好多时间。
可惜帖子不能加分了,这里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帖子:[求助中] 外星人 13R3 LA D581P 求图纸。现在暗屏。说的CPU背面的一个电容短路,让我节省了好多 ...

感谢。加分。 有心了。

网友:
秘密     用笔记本的板子改一个板子出来方便测屏灯条  方法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