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I2224 显示器驱动板程序板号:715G8310-M01-000-004C

楼主(2021-02-23):
求联想LI2224 显示器驱动板程序板号:715G8310-M01-000-004C

网友:
这个bios这么稀有吗?连淘宝都没有

网友A:
你的显示器什么问题?不行找一个类似的主板程序刷下试试,原bios文件记得备份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示器什么问题?不行找一个类似的主板程序刷下试试,原bios文件记得备份保存。

红绿蓝白画面切换,BIOS拆下来不知丢哪取了

网友:
同求,论坛的大佬,有的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