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MAX8734A待机芯片的本本在正常情况下插适配后是 ...
请问使用MAX8734A待机芯片的本本在正常情况下插适配后是不是在3V和5V电感产生3V 5V?

楼主(2021-02-23):
最近在自学本本维修,请问使用MAX8734A待机芯片的老本本(2012年前的)在正常情况下插适配后(未按开机键)是不是在3V和5V电感处就产生3V 5V电压?
芯片

网友:
看使能控制信号的状态呀

网友:
在正常情况下插适配后(未按开机键)是不是在3V和5V电感处就产生3V 5V电压? 老点的板子好多插电就有待机3V 5V的 ,你也可以看下这个芯片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