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1005两台没搞定啊

楼主(2021-02-23):
闲着没事整理仓库。两台HP1005.一台就是慢,跑完一张差不多得20秒左右才出下一张,坛子里搜了一下也有个朋友出现这问题,看各位给回复的。说出在机架上,还有个视频把传感器里面的红外灯给擦了一下就好了。我也都另一台上的都给换了也不行除了电源的板子没换别的换的差不多了。但是都不行啊。电源板子接激光器和控制板的那个接口不一样,所以没换。不知各位大佬能说说不。另一台,客户当时来时说打印书页,就是(折页)两面不对称。当时推荐以旧换新,换了台新的。但问题没解决啊。回复出厂也不行。纸张也是A4。看着感觉好像要么纸过早进入了,要么激光延迟映射画面了。主控板、激光器、离合器、后面的传感器也都换了不行。大家谁给指点一下。还有一个DELL5470蓝屏Bois刷了也不行。如果不放视频的话不定时蓝,一放视频就蓝,我心思刚做了系统是不驱动不全啊,我一测集显电压确实没出。我把驱动打上,集显出来了,但是还蓝屏。LA-c631p

网友:
怎么都是这么奇葩的问题,1005机器比较好修,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激光器.....

网友:
激光器也换过、、、、

网友:
学习中   慢慢看

网友:
我遇到过,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看样子咱这菜鸟是没有 怎么爱搭理得了。只有再继续吃灰了。

网友:
既然都换过了,还是同样问题,那你想想把没换过的换换试试。

网友:
走纸慢是,先预热很久再搓纸,还是整个打印慢?

网友:
DELL那个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吗?

网友:
没有解决呢!dell可能真是CPU的问题。问了几个师傅也怀疑CPU.打印机的话,就是打完一张过基本上快20秒再跑下一张,应该就是预热时间过长。我记得把定影组件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