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1151的vcore en电压应该是多少啊?

楼主(2021-02-23):
手上这个华擎b360主板cpu不工作,无cpu电压测得是1.6v,正常吗?

这个pch vrmpwrgd是什么信号啊,我在点位图里找不到这个名字

网友A:
拿技嘉的时序找华擎的信号,找不到很正常

网友:
VRMPWRGD
电源管理器正常产生VCORE后,发往南桥的一个电源好信号,告诉南桥VCORE电压正常

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一套命名方式,同一个信号有不少名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技嘉的时序找华擎的信号,找不到很正常

手上就这张图,时序应该一样的 吗?这个pwm en 1.6v正常吗?

网友:
大哥们帮帮忙吧,该测的都测了 就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B:
VRM信号在电源管理芯片的第10脚或者11 12脚一般。在V星的板子上测量过1.6V 在华硕的主板上3.23v 在技嘉的板子上没有测量过,具体电压多少V可能要看芯片型号。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在预供电正常的时候发给南桥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华擎b150是1.1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RM信号在电源管理芯片的第10脚或者11 12脚一般。在V星的板子上测量过1.6V 在华硕的主板上3.23v 在技嘉的板子上没有测量过,具体电压多少V可能要看芯片型号。

那这个主板1.6应该是正常的了,但是不出cpu电压怎么回事,pwm芯片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主板1.6应该是正常的了,但是不出cpu电压怎么回事,pwm芯片换了一个新的

按上电时序来啊,看看有没有少信号?PCIE 复位 VRMPG  OPOWOK 、PLTRST、 内存复位内存POWOK都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上电时序来啊,看看有没有少信号?PCIE 复位 VRMPG  OPOWOK 、PLTRST、 内存复位内存POWOK都查一下

复位不是要cpu工作后才有吗?

网友:
Pcie 上复位 时钟都正常啊就是不出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