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S535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1-02-23):
联想家悦S535开机不显示,主板型号CFM2D3M VER1.0故障现象是按开机键CPU风扇转,显示器无显示,主机蜂鸣器无报警,最小化系统代换显卡、内存、CPU无果,拔掉内存有报警声三段一长。本着先软后应的原则,直接刷BIOS,校验完成扯线,上电源,开机,没想到真的亮机了。首次维修留下笔记。并附上亮机BIOS,供同行使用,是4M的BIOS非2M。

家悦S535_联想CFM2D3M VER1.0.zip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关键原机的BIOS怎么坏的成谜

网友:
联想报警,cpu没电压

网友:
我也想知道BIOS怎么就没了,原因是啥?

网友:
老鸟鸦主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谢谢 试试正好

网友:
现在的电脑BIOS容易坏

网友:
我又找到了一个搞钱的方法,希望这个主板早点到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关键原机的BIOS怎么坏的成谜

突然间消失bios

网友:
谢谢分享 留着备用

网友:
原机bios用编程器读取有数据 中间有字段数值不知怎么就变了,就成了现在这种故障了,谨慎点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