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32FS81B背光不亮问题

楼主(2021-02-23):
前几天接到这款电视机,故障为开机暗屏,有声音有显示。以为是灯管坏了,小问题。从客户那拿回来拆机做.    1  初步检测电源,灯管。怀疑是灯管老化导致然后tb一套灯管,三天后收到灯管后,换上以后故障依旧,然后各种技改尝试无效之后几位同行师傅都建议我换板子。
     总结经验:这款机器维修点应该主要放在电源板,换电源板子也就几十块钱希望大家少走弯路。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A:
电源板接口有没有开机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接口有没有开机信号呢?

有 开启信号

网友:
灯管可以开启只是用一会就又黑了,短接n701,n702,n703,n704都只是短暂恢复正常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B:
遇到灯管的就不要玩了,直接改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灯管的就不要玩了,直接改LED!!!!!!!!!!!!!

维持原装还是不错的,

网友:
灯管换的太少了

网友:
升压电源一体板,学习了!

网友:
使用8年以上的电子产品都要注意,看有没有修的价值了,有些元件都快接近正常设计寿命了,
10年以上的更要慎重,你这电视肯定是10年出的,应该看老化情况,再决定修还是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