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游匣7566的gtx960m可以升级成哪个显卡

楼主(2021-02-23):
游匣7566 i7 6700 显卡是N16P-GX-A2,请问各位师傅,可以用那个型号的显卡升级呢?

网友A:
这种bga的独显 升级有点老火!那种mxm可以拨出来的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bga的独显 升级有点老火!那种mxm可以拨出来的还差不多

这个卡,可能坏了。再换几个BIOS试试不行就赌一把显卡。

网友:
什么型号都升级不了,只能用原型号

网友:
这个升级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