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烧板法查短路故障判断

楼主(2021-02-23):
请教各位大师,本人初学修板。华硕f5sl主板查到3v输出对地短路,电阻接近0欧,照论坛上的方法烧板,电流加到4A,南桥发热明显,是否意味着南桥坏了?

网友:
正确的,就是这样的,如果怕误判,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烧

网友A:
打下桥上面的电容值和usb 中间二条值 !外加桥发烫。  桥死亡的概率99%

网友B:
好像南桥载路测量是接近为0,不能判断桥是坏的,不信找一块好板测一下南桥上的电容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桥上面的电容值和usb 中间二条值 !外加桥发烫。  桥死亡的概率99%

谢谢指导,我再测一下。

网友:
南桥拆掉再烧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有人买测温仪器里测,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C:
你这电流太大了 建议调小  不然容易烧板层

网友:
我前边描述得不够清楚,是这样的,该板子的+3vsus电压是通过焊锡连接到+3VO电压上的,我断开该焊锡点,然后测量+3VO对地阻值正常,+3vsus对地短路,然后用烧机法接到+3vsus上烧机测试,发现南桥发热,怀疑南桥挂了,但没有换桥的经验,不想贸然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流太大了 建议调小  不然容易烧板层

我是逐渐调大的,因为短路电阻接近于0,调小了发热不大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南桥载路测量是接近为0,不能判断桥是坏的,不信找一块好板测一下南桥上的电容的阻值

正常情况应该不会接近0欧吧

网友(2021-03-30):
判断电容好象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