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850黑屏点不亮

楼主(2021-02-24):
收了一块黑屏的7850,各项电压正常,核显进系统能认到卡,GPU参数完全读不到,刷过BIOS,芯片没有问题。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扫显存,要不直接换A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显存,要不直接换A通道。

显存不能扫,一串英文说读取bios错误。

网友:
直接换显存试

网友B:
感觉,bios问题。能写进,不能读取?  看bios芯片周围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bios问题。能写进,不能读取?  看bios芯片周围供电

芯片拆下来读写没有问题,在显卡上是不能读写的,芯片电压都对,330排阻测量没问题,然后就僵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拆下来读写没有问题,在显卡上是不能读写的,芯片电压都对,330排阻测量没问题,然后就僵住了

芯片不容易坏,用示波器,看看是否读取芯片,

网友D:
我昨天也收一張 r9 270 故障情形和你一樣 顯卡各電壓都正常 但是黑頻 最後刷bios 拿熱風槍吹核心 就亮機了 測試遊戲3天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也收一張 r9 270 故障情形和你一樣 顯卡各電壓都正常 但是黑頻 最後刷bios 拿熱風槍吹核心 就亮機了  ...

好的,感谢大佬,借鉴一下干一把核心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的,感谢大佬,借鉴一下干一把核心试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f4y1R7iz
上面有維修影片 分享 應該你這塊顯卡 核心虛焊

网友:
叫我刷完BIOS就不想干了,换显存显卡就跟赌一样

网友:
43报错好像核心几率挺大

网友:
会不会是掉点了?

网友:
有点像bios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 A卡 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估计1.8V供电不正常!!!!!!

网友:
不舍得买示波器肯定修不好

网友:
显存故障吧,修过一块换显存好

网友:
7850好多当年矿难下来的黑卡,a通道出错的多,就是卡2b不亮的

网友:
修不好就亏大了

网友E: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呢,没什么维修思路了,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

供电全都有,0.9  1.5  1.8 该有的都有,BIOS芯片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f4y1R7iz
上面有維修影片 分享 應該你這塊顯卡 核心虛焊

核心干完,不管用,哈哈哈

网友F:
你的还好,核显进去还能认核心,我的直接什么不认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的还好,核显进去还能认核心,我的直接什么不认

电压正常 核显不认卡 那基本怕是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正常 核显不认卡 那基本怕是核心挂了

嗯嗯,核心摸着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