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异型头通病故障维修

楼主(2021-02-24):
联想YOGA异型头通病故障维修

  目前一些联想yoga系列的笔记本为了节省空间,使用了一种既可以插 3 USB设备,也可以插适配器的异型接口,如图:

  那么这种接口就需要既能输出5vUSB供电,还要可以输入20v的适配器电压,但是由于设计的缺陷,极其容易将20v供电引到5vusb供电上,轻则导致适配器不能供电,usb设备不能使用,重则会导致烧掉CPU。

  我们就以一个板号为NM-A411的主板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情况,首先我们找到适配器接口的电路图

  可以看到是通过三个MOS管将适配器电压导入或将usb电压放出,我们再仔细观察接口,发现和普通的USB接口相比,多了一个信号USB_ID。

  可以看到,适配器与接口上也多了两个针脚,而主板就是通过这个针脚来判断插入的到底是适配器还是USB设备。

  根据电路图分析,当USB_ID为高时,将会将导通PQ13与PQ11,同时拉低USB_ID_N给到EC。

  EC收到低电平的USB_ID_N就会拉低DCIN_USB_EN,来隔断USB电压。

  通过实际测量也可以得知,插入适配器时,USB_ID为3.3V。

  从电路分析上感觉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出现接口弹片接触不良等别的情况,主板就会将20v适配器电压倒到5vUSB供电上,导致5Vusb供电转换芯片烧毁。

[font=Tah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527977100鑫豆2025-3-25 09:24
 会员735140100鑫豆2025-3-12 16:50
 会员29176100鑫豆2025-3-9 17:30
 会员215522100鑫豆2025-3-5 13:05
 会员1440155100鑫豆2025-2-9 22:03

网友:
解释的通透,简洁,明白,厉害了!!

网友:
大师维修就是搞的很明白

网友:
王大师牛逼

网友:
这个接口烧转换芯片是有点多

网友:
头疼你也不是也修好了吗                    不过这个确实难搞

网友:
这头真见过,第一次以为变形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种线也容易坏也是通病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来了

网友:
把USB 4根线都咔嚓掉,可以闭免吗

网友:
修到这种机器直接把USB转换拆掉  让USB识别信号一直为低

网友:
如果我把PQ12拆了,是不是就安全了

网友:
大师出马,一个顶俩

网友:
大师技术就是厉害

网友:
这种设计就是垃圾

网友:
大师还是大师

网友:
有完整的电路图吗

网友:
厉害了王大师

网友:
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还是传统的圆头最好了

网友:
最讨厌这种不常规的,,,,,,,,,,,,,,,,,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很专业 学习了

网友:
大师级别的就是名不虚传

网友:
跟电源头共用的那个USB要断开

网友:
不然下次还会烧 这是个设计缺陷

网友:
目前还没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呢,学习了

网友:
遇到一台转换芯片烧了,CPU也烧了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修十年机

网友:
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干脆拆了pq12不用USB了还安全点

网友:
这个设计是为了让客户更快的换新机

网友:
嗯。你分析的很是透彻

网友:
学习了,楼主棒棒的

网友:
这个确实难搞

网友:
这个接口坏的太多了,谢谢楼主分享好方法

网友:
这种设计太垃圾了

网友:
厂家这样设计简直就是奇葩,日后售后维修号挣钱,到处都是坑,一不小心就掉坑。良心大大地坏

网友:
搞的很明白的解释

网友:
我日 我以为付费看会有点什么内容 结果没了?就这么点儿

网友:
学习了大师傅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这个转接头都要20左右

网友:
设计问题,有通病维修佬才多一条财路

网友:
这个头好恶心   坏了换配件都要先订货 就不能弄成大众的样子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  奇怪的设计

网友:
这个是联想的TYPEC的初级版本吧,一般修好了都要将USB这一路彻底断开,要不还会有隐患

网友:
看见过这个接口,还没有修过,谢谢大师

网友:
这种机器接到过好多都是直接凉凉了

网友(2021-08-07):
这样的情况遇到过、。。。。。

网友:
早看到这个早修好了 遇到一个cpu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