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新仁宝的保护隔离芯片88739A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21-02-24):
acer la-f951p大短路 有个电容坏了  pq310  pu301 烧坏 更换后 pq301不导通 G级为0 新仁宝的保护隔离芯片工作条件是什么呀 ACin 有19v dcin有2.2v  vdd vddp为0 其他脚位为0 各位大佬请问还要什么条件呀

网友A:
正常工作中,PQ301应该是不导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工作中,PQ301应该是不导通的吧

310写错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导通   怎么通电的呢

网友:
机器的PDF  发一个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来了

网友:
IC 1脚电压是一个条件,

网友:
1脚和18脚正常就会打开隔离

网友:
发个图研究下

网友:
好像负载严重短路也会造成ic 30脚控制PQ310 关闭

网友:
修充电要查好多东西,供电,时钟和信号,以及电池的问题等等,建议一项一项查,然后再给出相对应的数据,我们才好分析

网友:
dcin有2.2v不正常

网友:
短路问题修复了吗,不解释短路它怎么导通,又烧一次

网友:
我看了一下这个电路,这个电路,先检查ACIN ,再检查DCIN ,然后可能会有VDD电压 ,我没有修过,猜的。假设ACIN正常,DCIN 正常,VDD 先不管,说下我平常怎么修的
我平常修这种,首先万用表确认后极有无短路。假设不过保护隔离,我就会把PQ311 给拆了。只要芯片不出问题,就会过了第一个管子。如果PQ310不过,我就会把pq310 拆了。直连 ,正常PQ310 的G 极会有电压的 ,假设直连还是不出ASGATE_CHG(电压大约是24 以上,具本看芯片手册),检查一下反接保护电路,然后就是换芯片。换了芯片,还不能解决,就检查有无断线。检查完后,安装好新的PQ310. 假设拆了PQ311 就能出ASGATE_CHG,换个PQ311 装上确认PQ311 没问题,但不能出ASGATE_CHG ,就断保险后面的电感或隔离点。断开后,可以搞几个大功率电阻并联,需要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一端接个引线,一端接保险另一头。开了可调电源,把电阻另一端接地,让电流达到正常工作电流(确认有达到正常工作电流就可以了,通电1到2 秒就可以了。)。如果只是瞬间有电流,就还是芯片或者检流电阻问题,这个检流电阻属于精密电阻,我的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不过一般不会坏。还有检流电阻的之间的这个小电容,看似没用,还是有用的。这样相当于把电路拆成三段,基本能把保护隔离修过来。不管什么芯片。
本人刚学芯片维修,小白白,仅供参考。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欧弟

网友B:
有没有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图啊,,,,,,,,,,,,,,,,,,,,,,,,,,,,,,,

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