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充电器检测IC,容量检测芯片,充电检测 DALLAS2501

楼主(2021-02-24):
这个芯片是一个两脚存储器,主要用于DELL充电器的型号和容量识别,就是DELL充电器中间那个细针就是连接到这个芯片上的。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呢,可以自己做一个DELL充电线或者用来连接到维修电源上修理DELL笔记本或者一体机。如果没有这个芯片,会造成不开机或者不充电。
DALLAS2501这个芯片是个统称,具体是130瓦还是180瓦得看具体写入的信息。买的时候跟卖家说清楚要多大功率的。

网友:
要改到接头上才行吧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编号

网友:
比较实用 解决了用电源表不充电 不识别W数

网友:
有没有成品卖

网友:
搞个成品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还真可以ff

网友:
用起来很是方便

网友:
都有现成的

网友:
是啊,有现成的转换头。但都是65W的,经常笔记本开机提示请连接一个90W的适配器,否则不充电。现在我要组装一个180W的充电器,用于维修一体机。

网友:
我很早前就是找大功率坏适配器拆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