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运行好卡,i7 4G 有固态。好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2-24):
A1286 运行特慢
好卡,按键盘,字母出来都卡顿
插入U盘装系统的过程也卡
苹果系统也卡,换硬盘也卡
刷了N个BIOS,也卡
把独显改成集显,也卡。
鲁大师测得温度是正常的
真没法用了,
各位大神能不能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EC检测信号不正常导致CPU占用率100%所以卡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看看触摸板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换键盘 触摸板试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先仔细检查电脑有无进水,腐蚀。然后断开与开机无关的外设,开机都用万用表开。如果不卡,一个个恢复。如果卡,把EC 拆了,重新焊接,EC 不行,就把别的拆了。大不了像台式机一样,拆内存,拆CPU ,再换上。

网友:
谢谢分享,无私奉献

网友:
电池坏了 可以先不加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