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65C短路 已修复案例 附图纸

楼主(2021-02-24):
   年前收一台联想旧电脑一直没有动它,当时检查是大短路,昨天修复了一台大短路的联想的笔记本,对此比较有信心,晚上闲下来了,静下心里对它下手,拆机后目测主板电源接口处已经有烧糊现象 ,用万用表测试电源口旁边的对地二极管短路了,于是把二极管拆卸下来,单独测量结果二极管是好的,大约300欧姆吧,当时没有特别记住,再测二极管两端焊点还是大短路,耳边响起驼铃声脑瓜嗡嗡的,看样子不上图纸搞不定它了,打开图纸看出电源口到第一个主供电PQ48mos管,测得PQ48mos没有短路,初步判断是电源口到第一个MOS管中间电路短路了 ,从图纸可以看出中间元件也不多,电源口处又有烧糊现象,先静下心来到论坛上找找同行伙伴们有木有发过类似案例,一查还真有一例说是板层短路,那位大师断保险飞线修复故障的,于是我来个别样修法,号称刮骨疗伤大法,上手术刀把烧糊的地方一顿猛虎下山操作,烧糊的地方全部清理干净了,再次上电试试,又是一股青烟飘上来,电源口处的板层又烧糊了,接着刮,刮到怀疑人生 ,再次上电,欧耶,不短路了,希望已经在路上了,元件、CPU内存分别上好裸板上电,万用表短接开机试试,可调电源上电流一路向上,三次电流跳变显现,可能亮机了,迅速断电,(切记如果长时间上电要将散热器装上,以防烧CPU),果断决定将电源头焊上,修修补补完美焊好 装机上电测试LOGO显现一切OK 维修总结:短路,维修思路,烧机大法,刮骨疗伤。维修结果:成功修复。谢谢观看,后上电路图

联想G465C BM5016.pdf

网友:
这机器好老啊

网友:
楼主 很细心   感谢楼主的大力分享

网友:
这板子直接飞线固定好都行。

网友:
厉害了,高手,板层短路是不是板子里面的铜皮和板子里的地线连在一起了啊

网友:
amd 的渣板

网友:
有个一样额板层短路,越烧越厉害最后放弃了

网友:
学习了  烧成这样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我还没试过刮骨疗伤法

网友:
这类板层烧坏确实得锯开,哈哈,不过恭喜楼主修复,就是机器有点旧。

网友(2022-04-19):
这个型号的机显卡很多问题

网友(2024-04-15):
这机器不值钱,基本上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