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测内存时钟,点到电源上烧放大芯片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24):
我买了一二手F2700-C频率计,测100M以上都没测出来,以为是该输入电路坏了的缘故,就把该频率计的电路图画出来,经检测没有损坏。发现高频输入端口没有经放大直接分频,估计是被测信号比较弱测不出来。就买了一个射频放大器,再测一老主板的CPU外频400M可测出来了,但是我想测内存(DDR2)时钟时就不出数字了,原来我找错了引脚点到15脚2.5V电源上了,烧了加上去的高频放大芯片,换上一块再测内存时钟,266M。
我不明白的是,100M到2.7G输入端口测时钟,不小心测到临近的2.5V电源上为什么会烧高频放大芯片呢?

网友A:
输入电流太大把芯片烧了呗

网友:
洞口谢师傅,你店在洞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流太大把芯片烧了呗

有道理。谢谢您回复指点!估计是电压达2.5V接通瞬间通过电容进入放大芯片,导致电流过大烧了芯片。原来没有前级放大高频输入口电压不能超过3V,现在可能更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