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960卡97求助

楼主(2021-02-24):
诊断卡代码卡97,放在集显的主板用集显优先启动的话集显也不亮,BIOS刷过!大电压都有!!核心换了一个故障依旧!!!拆了BIOS可以用集显看到感叹号的GTX960,能装驱动!!没头绪了,大神们有遇到过吗!!!!!给点思路!!!!!

H55
牛,还是 映泰工厂 的 诊断卡

网友:
MATS有结果吗

网友A:
看不懂这个代码,集显不亮说明已经认卡了,卡代码一般就是B2 2A 等个一分钟能跳过是显存通道问题,不认卡的代码是99,如果代码跳不下去,可以从集显跑mats,检测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这个代码,集显不亮说明已经认卡了,卡代码一般就是B2 2A 等个一分钟能跳过是显存通道问题,不认卡的代码是99,如果代码跳不下去,可以从集显跑mats,检测是不是显存问题

装上独显,用集显优先启动也不亮,像是有短路一样。

网友C:
可以从集显跑mats,检测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独显,用集显优先启动也不亮,像是有短路一样。

拆了显卡bios才可以集显进去看到96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上独显,用集显优先启动也不亮,像是有短路一样。

换个主板测试,不管显卡有什么问题主板不能切换集显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主板测试,不管显卡有什么问题主板不能切换集显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换了数张主板了,b75  b85  am3  b150  都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换了数张主板了,b75  b85  am3  b150  都是一样

拆了显卡bios集显就能进去!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刷了很多个了,只要是有BIOS,都会卡9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显卡bios集显就能进去!

你这样试是没有用的,拆了BIOS不认卡当然走集显,有BIOS参与那肯定是能认卡,现在问题是认卡了但是不显示。修这种问题,用好一点的主板用集显启动使用双显卡命令跑mats,跑不了,说明核心还没工作起来,查核心的全部供电查背面电阻小电感有没有坏或者掉件,供电有了晶振要起振,刷BIOS,加焊核心,还是不行,丢!

网友:
根据你的说法 怎么看都是电压检测微短路的样子 上示波器查估计好查一点 没有就只能一点点慢慢的查小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从集显跑mats,检测是不是显存问题

大佬,怎么用集显跑mats,哪个版本,我用的400版本集显跑不了mats

网友B:
修好了,背面有个1.03电压的电阻坏不过电,直接一坨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背面有个1.03电压的电阻坏不过电,直接一坨锡解决!!!!

那个1.03电阻的位置图可以发一下吗,作为参考记录

网友:
这是下了血本啊   核心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怎么用集显跑mats,哪个版本,我用的400版本集显跑不了mats

367.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