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140笔记本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1-02-24):
hp t140笔记本,板号DAY11AMB6E0,有时能亮机,能进系统时温度45度,不定时掉电,风扇长转,有时根本不能开机,掉电时PM_THRMTRIP#为低电平,,拉低EC_RST信号风扇狂转。HWPG信号一直为高。断开Q15,时EC_rst一直为高。信号只到3个地方,+V1.05S_VCCST一直为1.05V,Q15也是好的,追查到H_PROCHOT#_EC变为高电平时,不正常,什么情况下EC会发出这个高电平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时PM_THRMTRIP为低电平呢,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虽然我不能提供思路,但要对楼主的巧思点赞,楼主吸螺丝刀的那个强磁利用得好

网友:
思路清晰,方法独特,点赞

网友A:
到底像温控电路有出问题,还是EC。出问题。风扇狂转。不过掉电故障还是不好修,只能一个,一个排除。祝:你早点找到问题。

网友B:
H_PROCHOT#_EC 直接拉低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像温控电路有出问题,还是EC。出问题。风扇狂转。不过掉电故障还是不好修,只能一个,一个排除。祝:你 ...

不知道是不是EC坏还是三合一CPU桥部分坏,因为板子进过水,上家修过很多地方,而且硬盘的软排线都烧熔了。但能进系统,风扇狂转是因为EC_RST被拉低,断开不让PM_CHRMTRIP#被拉低,一旦PM_CHRMTRIP#为低,自动断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_PROCHOT#_EC 直接拉低试试看

短接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见了这样的板子我也是完全没思路。

网友:
大神说的对!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就是高电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了还是一样的,

那看子不是这里导致的

网友:
是A卡的话,禁用后是不是一样故障

网友:
为了分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