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插槽上的3.3V和5V电压是由谁提供的?

楼主(2021-02-24):
一块技嘉GA-P55-US3L主板,出现开机后反复重启,搜集网上检修实例,有说CPU座虚焊的,有说桥虚焊的,还有说直接去掉内存旁边两个小8脚超频芯片的,这些都搞了,都没解决问题。测PCI插槽,5V和3.3V电压随着重启瞬间时有时无,不知是由哪些电路提供,哪位有此板的电路图?板号是“GA-P55-US3L”,后面没有其它标号。

网友:
用自己的思路去修,

网友:
一看就是什么都不懂,下苦工学吧

网友:
PCI插槽没有5V  只有3VSB和3VCC/+3V  3VSB在技嘉主板上一般由F1117提供,F1117直连24pin电源,通过上下Mos管供电给3VSB  +3V可能是通过主板5V降压提供,原理也是F1117.+3V电路较为复杂 涉及南桥 各类IO

网友:
下个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