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小米l47m1aa液晶电视开机几分钟屏幕一闪一闪

楼主(2021-02-24):
请教大神是电源板问题还是灯条问题呢?

网友:
看看电源板,驱动灯条的驱动板【可能叫法不一样】电容有没有鼓包的,输出电压是否符合要求包括波形。看看灯条有没有明显的坏的痕迹,灯条一条一条往上加试试。没有现成的零件只能慢慢试试在做决定。

网友:
屏幕一闪一闪 时测量电源各路供电有哪一路抖动不   包LED灯条高压电路  接下测主板各路供电   一闪一闪多半是哪路供电不足

网友:
先查电源,再查灯条,看电容升温快不快,烫手不烫手,做工好先换料,
料不好,做工也不好,就扔了不用修了

网友:
用外接灯条测试才好判断,背光驱动是横流的,不一定非要跟原灯条一样,差不多就行,比如供电是100v的灯条,你接个80v左右或者120v的灯条都可以测试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2021-03-26):
小米L47M1-AA 背光闪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890&fromuid=388206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看这个帖子,我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