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5D触发电流跳动后定电流,艰难维修,准备放弃后意外修复

楼主(2021-02-24):
本帖适合新手观看学习维修思路,无太多技术含量!大神,大佬请绕道!
收到机器K555D机器,板号:x555dg 2.0,插电触发,上电流,跳动,定电流,电流0.9左右,大喜,以为捡漏了,刷个bios估计OK了,上论坛下载bios

刷入后故障依旧,不解了,因为有电流跳动,各电压,二级体值,时钟,复位均未查看,想的有跳动,决定试试bga,加焊显卡
加完故障依旧。
开始测量各种电压,复位,一切正常,上示波器测量bios脚位,发现两次读bios的波形,感觉正确。
问同事有啥新思路,说屏蔽内存,试试,ok!查论坛帖子,有一个方法,直接上图。

移动后,滑稽的事情开始了,太激动了,没装散热器,插电,开机触发,电流直往上冲后,大约到2.0A后掉电,发现后装上散热器,插好内存,发现没啥变化,电流依旧往上冲后掉电,不过比不装散热器要掉的慢一些,多测试了几次才发现是没涂散热硅胶,汉!这个cpu居然这么挑剔。涂上后发现又有新的变化,电流在循环跳动,不再掉电了,我的同事师傅说过,电流循环跳动有可能是bios问题,我决定在论坛再找个bios刷上,如下图:

刷上后,定电流,想来正常,因为没有帖子说的是无需修改任何电阻,又改回原来的电阻位置,上电,还是定电流,不解,然道被我改坏了,想的再刷回去吧,又取下刷回最早的bios,就是原机的bios,想的不行的话就放弃了,触发上电流,有跳动,不是循环跳动,感觉有戏,插键盘,发现大小灯居然亮了,大喜,插上液晶屏,亮机了,维修结束!
总结:
1、以前刷bios老是偷懒,现在看来多刷一下也许是能起死回生的。
2、真正修复该机器的原因,我感觉没有被发现,也许还会返修!
3、猜想一下:会不会是改电阻时无意加热了cpu。刷回原来的bios就正好亮机了。
我觉得错误的维修过程写出来对新手,小白们还是有用的,所以就把维修过程全部还原了!可能比较啰嗦

网友A:
你算运气好了,我的估计和你的问题差不多,我测试的时候是装了散热器的,只不过只装了两个对角螺丝,上电电流就是2a,随温度高2a多,掉电,测试了几次都是,后来测cpu阻值0欧,四代的机器,客户不愿意修了,我就是把散热器拆了再装回去,其实华硕的机器那个板载内存很奇葩,厂家要么搞个测试开关也好,不知道是不是内存的问题。耽误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运气好了,我的估计和你的问题差不多,我测试的时候是装了散热器的,只不过只装了两个对角螺丝,上电电 ...

哈哈,想不到老司机也会犯跟我一样的错误,你的是4代U,居然直接烧挂了?我的cpu是A10的,难道A10比4代U更耐整,幸运幸运!

网友:
这个电流一般不是内存就是BIOS了。。

网友:
这板子内存的故障太多

网友:
功力不浅啊、。。。。。。。。。。。。。。。。。。。。。

网友:
不一定稳定,,,,

网友:
谢谢分享,无私奉献

网友:
不会返修就可以了  有思路就可以了

网友B:
无独有偶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改板载内存移位电阻后好了,板载内存也能用,怪事

网友B:
论坛上说移动一颗电阻就屏蔽板载内存,结果不但没有屏蔽掉,而且还修复了?

网友:
维修者的执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独有偶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改板载内存移位电阻后好了,板载内存也能用,怪事

的确是个神奇的事情!论坛里有好几个版本,反正不一样,但是有时的确可以

网友:
原来的BIOS,电阻也恢复原来的,压根就是没修过自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说移动一颗电阻就屏蔽板载内存,结果不但没有屏蔽掉,而且还修复了?

没有,我又恢复了原来的电阻位置

网友:
虽然不确定什么原因,但最终还是亮机了呀

网友C:
我第一次修这个板直接放弃了,死活点不亮。
chenlin189
正常啊,死活不亮的,就让它死了,也有电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修这个板直接放弃了,死活点不亮。
正常啊,死活不亮的,就让它死了,也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