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15-cx0076tx HP笔记本键盘灯闪 5慢3快

楼主(2021-02-24):
惠普笔记本   LA-F842P   开机无显   键盘大写灯  闪5次慢 然后快速闪3下  反复不停
有哪位大哥知道 这是什么故障的    机器偶尔开机  除了 内置电池已经报坏报错   其他使用正常

网友:
备份bios,重新合成工厂,看下内存,我猜猜猜

网友:
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手里也有一台  换内存没用  有时候多插几次内存 又能开机  但使用过程中偶尔会自动重启  应该不是内存问题 还是主板有问题  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