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老显卡的显存位置~

楼主(2021-02-25):
Palit GTX460  2GB 花屏,用MATS扫了下 结果如图

拆开显卡 发现显存有16颗,正8颗(标记M1-M8), 反8颗(标记SM1-SM8)。。

求教应该怎么定位??

网友:
同问,我也是这个问题,软件扫描出了结果,然后pcb上面不知道是哪个,也是正反面都有显存的

网友:
逆时针第一组是a1 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