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小口转接头内置芯片B5914U1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1-02-25):
拆了一个戴尔小口转接头,发现里面的芯片是B5914U1,淘宝搜不到。不知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买料板,淘宝搜一下,

网友A:
应该可以用DS2501或DS2502代换吧,不过是插脚的

网友B:
人才,一个头值几个钱?就算换上了自己也包不好

网友C:
直接买人家做好的。省事些。

网友:
建议找一个大功率的坏的适配器里面拆一个,那样你的小头就有大功率了

网友:
天才!就是要看你是怎么做的!但凡不通用的,这家伙就难找了。

网友:
买个转接头就完事了

网友:
买个坏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DS2501或DS2502代换吧,不过是插脚的

我买芯片试一下。原理一样,只是封装尺寸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才,一个头值几个钱?就算换上了自己也包不好

难道你没修过DELL非原装充电器报错不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人家做好的。省事些。

一般买来的没有大功率

网友D:
坏的拆一个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坏的拆一个吧,,,,,,,,,,,,,,,,,,,,,,,,,

前提是你得有一个坏的大功率的戴尔适配器。
如果不是为了兼容大功率,我干嘛剥开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前提是你得有一个坏的大功率的戴尔适配器。
如果不是为了兼容大功率,我干嘛剥开呢。

理论上讲可以跟以前大口的戴尔一样,单独用一个可调电阻调节中心针电压。当然了我没拆过小口的电源,不知道和大口的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讲可以跟以前大口的戴尔一样,单独用一个可调电阻调节中心针电压。当然了我没拆过小口的电源,不知 ...

中间针接电阻是惠普头,戴尔中间针接解码芯片。

网友F:
买一个330W的DS2501才4块,邮费10,一共14,,淘宝上买的转接头不标功率实际只识别90W。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330W的DS2501才4块,邮费10,一共14,,淘宝上买的转接头不标功率实际只识别90W。

DS2501 就是330W?

网友:
DS2501有功率不同的解码芯片,论坛有人做的样品

网友:
芯片是通用的。瓦数不同是写了不同程序

网友:
不过330W是个惊人数字 Dell有这种机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