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系统所有操作都正常,但是不能正常安装软件和系统

楼主(2021-02-25):
最近修了一片华硕的Z87-K,此板之前是触发瞬间掉电,更换CPU对管和1.05ME故障解决了。
测试过程中,进入系统各种操作正常,但是要安装新软件就出错。本以为是系统和硬盘问题,更换硬盘后也一样,安装系统时,连系统都安装不了。
同样设备,换主板的话就正常,问题就是出在这刚维修好了的主板上。请教下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这货如下图:

网友A:
要不。。。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刷个BIOS?

我试试吧,但是能进系统,不知道跟BIOS关系大不大?

网友:
是不是数据传输上,总线上(SATA到桥)的电容啊 耦合什么的,  或者是桥。   我也是小白,猜的

网友:
内存条换过没有?有时候内存也会做怪的。

网友:
最怕遇到一波接一波的故障机了

网友:
这种软故障不好修哦,你主要测一下你修过的地方的电压正不正常,也有可能是你修的地方引起的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B:
这种还有修的必要吗?二手板子才100多。你烧过CPU管和桥ME供电,可能CPU坏了,还可能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PCH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大机率是桥有问题 之前修过安装系统装驱动就蓝屏,进bios PE正常的,就是桥出问题的

网友:
四楼的观点不错  可以查查

网友C:
我曾经在奔腾iii 的cpu上见过一个故障 就是运行一切正常 就是不能解压缩  解压就报错  电脑不死机  最后强制把CPU总线频率降低 结果就好了 解压也正常了  希望能给你一点启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有修的必要吗?二手板子才100多。你烧过CPU管和桥ME供电,可能CPU坏了,还可能是桥出问题了

觉得CPU问题大些

网友:
Cpu供电那里用示波器测测看看波形

网友:
猜想是CPU或南桥中的某个信号没有引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在奔腾iii 的cpu上见过一个故障 就是运行一切正常 就是不能解压缩  解压就报错  电脑不死机  最后强制把CPU总线频率降低 结果就好了 解压也正常了  希望能给你一点启示

你是老司机。。哈。P3都玩过

网友D:
这就是常说的,点不亮的问题好修,能点亮有问题的,不好修

网友:
你的1.05me是怎么修好的,改线路吗

网友:
代换法
优先CPU 接着 内存
在 三板斧 BIOS
实在不行 干PCH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常说的,点不亮的问题好修,能点亮有问题的,不好修
这个是这样的,有难度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