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ASUS P8B75-M LX 主板

楼主(2021-02-25):
ASUS P8B75-M LX 主板  时而能进系统  时而开不了机  时而自动重启关机   与主板BIOS有关系么?
果然是BIOS问题 从新刷了 测试30分钟没问题

更新主板驱动后黑屏 开不了机了 晕~又要重装 刷BIOS>?

网友A:
我有一块收来的主板,R4E,是CPU电压的不稳定,和你的症状一致。所以推断你的应该也是某个电压不稳,或者信号不稳。我的是两个电容不很稳造成的。你的要不要用示波器打一些电容的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收来的主板,R4E,是CPU电压的不稳定,和你的症状一致。所以推断你的应该也是某个电压不稳,或者信 ...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

网友:
果然是BIOS问题 从新刷了 测试30分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收来的主板,R4E,是CPU电压的不稳定,和你的症状一致。所以推断你的应该也是某个电压不稳,或者信 ...

果然是BIOS问题 从新刷了 测试30分钟没问题~

网友B:
bios 问题,对调或者重新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问题,对调或者重新刷就好了

直接对调 是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