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4报错b通道2颗显存

楼主(2021-02-25):
两个显存是好的,已验证,还有哪个地方还会影响同通道高地位同时报错?参考电压没问题,有遇到一样的?

网友A:
打一下对地阻值看看,也可能是核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对地阻值看看,也可能是核心问题

嗯,打了,论说不会同时报错,可能哪里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