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9XT量产、开卡、教程 英特尔颗粒、其他颗粒

楼主(2021-02-25):
这版本就支持一个英特尔颗粒,其他颗粒、自己测试

没啥难度,第一步下载量产、开卡工具(本站下面可以免费下载),工具自己百度都可以的,如果没有识别你这个颗粒,那就说明颗粒不对,重新下载

设定密码edit config为两个空格,可以自行设置ssd的开卡选项,按自己的闪存来选择,开卡难度不大,注意ssd开卡识别需要短接。
识别后,自己检查下看看容量有错没,(容量都是除8,比如我的显示2t,2000/8=256左右,我选着的是240g),然后直接点击保存后量产就ok了,
-----------------------------------------------------
下面是颗粒容量图(自己参考)

查询地址:
http://trendsuper.com/chinese/Flashlist.asp

容量、参数等查询(懒人必备):

网站地址:
https://fm.peratx.net/#/decode?pn=PF29F02T2AMCQH1

量产、开卡软件下载地址:

网友:
量产失败解决办法:
1、闪存频率那里调低一点试试
2、QC 那里打钩
3、短接后忘记移除短接
4、容量设置小一点

网友(2021-10-14):
引用 网友A:
量产失败解决办法:
1、闪存频率那里调低一点试试
2、QC 那里打钩

请不要随意复制别人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