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480笔记本不充电秒杀

楼主(2021-02-25):
一台L480客户描述不充电。拆机发现D4503掉件 。D4503管子是给U4502 BIOS芯片的主供电。找料板补上后发现开机掉电,经查发现D4503到U4502第8脚断线飞线后,开机正常 充电正常

网友:
这种屏轴设计确实不好,。。,。。。。。。。。。。。。。。。。

网友:
这么粗的线也会断?

网友A:
拆机发现D4503掉件 。D4503管子是给U4502 BIOS芯片的主供电 BIOS的供电引起不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发现D4503掉件 。D4503管子是给U4502 BIOS芯片的主供电 BIOS的供电引起不充?

TYPE-C充电接口

网友:
壳子太薄了吧

网友:
掉件了,仔细找到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壳子太薄了

网友:
这本子塑料ABCD壳,又薄,只能轻拿轻放

网友:
客户自己拆过吧

网友:
优质内容  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感觉像是秒杀了

网友:
看来是tpc得bios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估计不会是个例。。。

网友:
这个感觉挺厉害,直接秒杀

网友:
哪里都有你狗头哥

网友:
能直接目测出问题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真的好多年没有看到别人修过东芝的机器了。

网友:
是不是因为铜柱脱落导致的掉件?

网友:
这种屏轴设计确实不好

网友:
没有BIOS供电电脑会不会不触发

网友:
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Type-c   Bios没有供电的情况下不会升压到20v,所以就不会充电

网友:
这种屏轴设计不好,碰到了吧

网友:
这样设计感觉这地方很容易坏,应该不是个例。

网友:
谢谢!断线应该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