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466不开机秒杀

楼主(2021-02-25):
一台苹果A1466开机电流0.2量电压3.42正常公共的8.6正常 3v 5V正常.CPU供电没有,1.05没有查1.05芯片 12脚供电5V正常。16脚 17脚开启3.3V正常 判断芯片坏,找料板拆芯片换上通电开机0.8有跳变装机测试OK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有点简洁啊,,,,,,,,,,,,,,,,,,,,,

网友:
应该有腐蚀吧

网友:
没有啊,板子跟新的一样

网友:
修的好快,供电 开启,无输出,换。。。

网友(2021-07-18):
今天也到一个一样的故障的 5V 不出掉掉电 进水的机器 换了上下管  背光8550短路 换了 秒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