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 00165a严重进水维修

楼主(2021-02-25):
A1466严重进水过了两天才过来修,腐蚀非常严重,清理腐蚀,测量主板对地各路供电阻值,pp3v42_g3h对地经检测串电相关电路进行更换,EC, 3V5V系统供电芯片,充电芯片,EC复位芯片,南桥时钟芯片,电源好信号与门,USB数据IC,屏幕背光IC,通通更换,测量其他电感对地二极体值正常,上电绿灯不亮,测量EC复位电压不正常,3,425v上拉电阻坏了,进行更换,上电正常开机,装机后按开关不触发,触摸板电路腐蚀重新焊接,短接触摸板上开机保护电阻,开机正常电池供电保护电阻也坏了更换,后正常测试两天没有问题,附开机图

A1466820 00165A.zip

网友:
这个太严重了 进水

网友A:
这基本能放弃了。。。。。。。。。。。。。。。。。。。

网友B:
这样搞收多少钱,用时间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收多少钱,用时间多吧

一天时间,7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基本能放弃了。。。。。。。。。。。。。。。。。。。

刚买一年放弃不舍得

网友:
这么牛逼,七百到手

网友:
刮骨疗伤  直接换板算了

网友C:
这是需要里面的数据吧,700收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需要里面的数据吧,700收少了

这款的硬盘不是可以直接拆下来的吗?

网友:
这就是功夫

网友D:
这个太严重进水了 ,LZ年轻人精力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太严重进水了 ,LZ年轻人精力旺

确实难搞,修好还要暴力测试

网友:
楼主的确牛逼,看的眼花缭乱的

网友:
ec 可以随便换吗 。要写资料吗

网友:
楼主坚守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加上过硬的技术,成功的修复了这台严重进液的mac,堪称完美!IT届的华佗!

网友:
谢谢分享,你怎么配件这么齐全啊

网友:
很NB,修进水机就很麻烦

网友:
说的那么简单,实际上上应该花了不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