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改集显

楼主(2021-02-25):
这型号有很多不同的配置,我这台独显+TV,花屏。屏接在TV板上,TV板通过DB2接口连接主板,TV板链接的lvds信号没有上料,是把hdmi信号转换成屏的lvds信号。电脑比较老,花屏直接改集显更简单点。只要挪动8个电容+3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这种进水没怎么腐蚀

网友:
一般都是老老实实的修,一体机改集显,看样子这图纸研究的好仔细

网友(2021-08-01):
可否告一下哪3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