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易美逊M24AD跳屏换过驱动板

楼主(2021-02-25):
一直向上滚动,驱动板换了没用,液晶背板是这个mv238fhm-n10,看看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先检查逻辑板

网友:
前几天扔一边了,所有电容都找一边了,都是好的,换驱动板也是这样绝了,按住旁边的液晶就能顶住但是是卡死的画面。

网友:
旁边的一个排线上发热估计是液晶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