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lienware 17 R4 无+VCCGT

楼主(2021-02-25):
接到一台DELL 外星人17 R4 板号为LA-D751P REV:1.0 到手表现有公共大短,拆机查到PU504烧坏,拆掉PU504短路消除,装上新零配件上电测试待机正常可触发,按时查各路电压信号基本正常,唯独不产生+VCCGT,现在机子触发电流到1.2A左右掉电重复上电几次后闪黄灯,有谁知+VCCGT所需要哪些条件?

+VCC_CORE, +VCCSA +1.2V_DDR ,+VCCST ,+VCCSTG , +NVVDD1, +NVVDD2, +VCCIO, +1.35VS_VGA ,+INV_PWR_SRC ,VR_PWRGD这些电压都已经发生了

不明白为什么上图的VCCGT_SENSE,VSSGT_SENSE,对地为0,已经排除PU500问题,VCCGT_SENSE,VSSGT_SENSE图纸表示为桥输出,量PL505 PL506对地为6欧姆,维修至此不知道是桥坏还是其它条件引起不出+VCCGT,知道的朋友给点思路.谢谢!!

让大家期待了,由于和客户勾通让客户自己订CPU,今天到货,开工换CPU,换好机子正常启动,进系统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换U以后就好了

网友A:
U也烧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也烧坏了 换了就好了

谢谢,看客户意见如何,CPU贵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U也烧坏了 换了就好了

谢谢,看客户意见如何

网友:
U坏就划不来了

网友:
u坏了,换u

网友B:
外星人这一系列产品,只要cpu供电的那些功率mos IC大短路烧过,几乎可以肯定99.99999%会烧cpu,不管是cpu core还是核显供电,就是那个VCC GT。很多时候大短路故障排除以后量CPU CORE或者GT供电对地,不一定为0,可能和正常U的差不多,但是就是亮不了机了。
以下是经验总结:
1、烧core的SIC632的话,换掉以后不出core供电,或者出了瞬间掉电重启,或者有1.多A电流不跑码
2、烧GT的SIC632的话,换掉以后可能存在3种情况,一个是上电GT电压一直有波形,一个是一直木有波形。这2种情况整机电流都有1A多,也可以跑码一段时间,内存也有波,但是就是不会亮机了,可以总结为核显初始化过不去。最后一种情况是可以亮,但是核显装不上驱动,装上花屏或者黑屏。
以上情况都必须换U解决。一个U,500~700,和这个主板的价值比起来还是值得搞的。记住要换有铅的球的U,这个板子太厚了,做无铅的很难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星人这一系列产品,只要cpu供电的那些功率mos IC大短路烧过,几乎可以肯定99.99999%会烧cpu,不管是cpu c ...

回复的精辟                赞

网友C:
同款机子,请问一下拆了CPU后,U供电电感对地值多少啊?我的五十多,然后风枪一吹就短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款机子,请问一下拆了CPU后,U供电电感对地值多少啊?我的五十多,然后风枪一吹就短路了啊

20多点:):)

网友D:
换完CPU后 VSSGT_SENSE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完CPU后 VSSGT_SENSE阻值多少

还是为0,客户用了半个多月了没什么问题,昨天还跟踪了一下客户,目前正常玩游戏.

网友:
可以啊   换U能好 就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完CPU后 VSSGT_SENSE阻值多少

VSSGT_SENSE就是CPU GT电源的地反馈端啊,标注VSS了,自然是0

网友E:
这波操作稳定一批  万一客户买的 CPU 换废了咋整 或者有问题  风险谁承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波操作稳定一批  万一客户买的 CPU 换废了咋整 或者有问题  风险谁承担

风险事前说清楚,客户自己买风险自己承担,我们买我们承担但费用肯定是比较贵的那种,看客户如何选择了

网友:
换cpu 就头疼 就担心定的cpu 是有问题的 装机又不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风险事前说清楚,客户自己买风险自己承担,我们买我们承担但费用肯定是比较贵的那种,看客户如何选择了

那可以干 现在高度集成的机器 成本风险太高  u 坏了 都选择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