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固态GUID+UEFI模式,主板不支持CSMUEFI,怎么安装原版win7。

楼主(2021-02-25):
固态GUID+UEFI模式,主板不支持CSMUEFI,怎么安装原版win7。

网友A:
用驱动总裁的PE,更新下UEFI就能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驱动总裁的PE,更新下UEFI就能启动了

试过了失败了

网友:
你的几代主板啊?Intel第七代酷睿处理器、AMD最新的Ryzen开始,win7就不支持哦

网友B:
就是uefi启动安装了,找个引导文件放到系统文件根目录就可以

网友:
要更改设置,改更改设置,

网友C:
还有硬盘模式也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uefi启动安装了,找个引导文件放到系统文件根目录就可以

你那有吗可以发一下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硬盘模式也要改

主要是没引导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uefi启动安装了,找个引导文件放到系统文件根目录就可以

网上可以下载到的,就是个引导文件。

网友(2021-04-14):
网上可以下载到的,就是个引导文件。

网友:
系统克到C盘后,把引导盘修复一下引导就好了

网友:
统一回复已解决就是安装补丁驱动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2021-06-11):
我记得win7 64位是可以通过uefi成功引导的,但也不是特别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