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枪神g703gs艰难维修

楼主(2021-02-25):
华硕笔记本g703gs艰难维修
一个同行客户拿过来一台华硕超神2,他说开始不开机后来自己换待机芯片再插电的时候就大短路了,是客户之前美国带回来的机器,基本了解情况留机维修。预计2000大洋
维修电源伺候插电果然大短路啊,拆机“我去”红板子这也太高大上了吧不愧是万元神机,说实话以前也经常维修很少高端的机器。来吧开干,万用表伺候一通乱戳发现公共点短路,+5vsus短路。至于短路这故障也没什么好说的,烧机大法吧。+5vsus的上下复合mos管短路拆、内存供电芯片发烫拆、独显供电芯片发烫拆、显存供电芯片发烫拆、ec发烫拆、+5vsus阻值恢复正常,原本以为这样就行了,公共点还是短路啊,我去这是烧了多少元件啊。这次烧机也摸不出哪里热了,因为电源带保护功能直接把电压拉低了。那就翘电感吧,经过细致的检测后发现显存供电的mos管也击穿了,拆下后公共点恢复正常,由于华硕的机器没有图属于是盲修坏的芯片都不知道型号,网上订料板。尤其是ec好多都是带程序的必须拆机的才行(尤其是苹果笔记本)。总结:之所以烧了这么多的元件是因为上家换的待机芯片没有焊接好造成5vsus电压失控复合mos管击穿20v直接输入到后级电路,供电芯片的供电引脚恰好是用的这个电压,经过限流电阻来供电。所以以后大家维修的时候供电芯片必须焊接好,否则后果就像这台机器一样。
料板终于到了把所有的故障芯片都搬过去,咦?我去 怎么 ec芯片还是BGA封装的8225,这华硕果然另类啊。这芯片连技术手册都没有后来问了一下某宝的客服他给我推荐了一个植球钢网说是一样的。发过来 植球 bga焊台伺候搞定。一通操作后,再次打值一切恢复正常,用维修电源上电发现触发的瞬间0.10的电流掉电。吃了多年灰的泰克示波神器这次也派上用场了,发现瞬间+3vsus+5vsus+1.05vsus+1.8vsus+vccio_vs(0.9v)正常.无独显供电,无显存供电、无CPU vccsa供电、无CPU核心供电、此时维修已陷入僵局(掉电无非就是缺电压或短路或者bios)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刷个bios试试故障依旧。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吧,由于那段时间在忙监控的工程板子暂时放一边了,抽时间也会翻阅一些维修资料偶然间看到任老师的视频讲的很棒,加了微信聊的很好,同时加入了咱们的团队。我把这个故障和老师说了以后给我耐心的指导,这时候工程已结束终于能塌下心来研究了。来到论坛遇见锦轩大神给我提供了图纸在这里表示感谢。
首先查vccsa的供电为什么不出来,找到这个电压是由pu8001芯片控制产生,这个芯片也是CPU核心供电的芯片。查条件20v供电正常,开启正常,5v不正常,追查来源是+5vsus转换过来的二级电压。测量开启电压低转换出的电压也低大概3v左右,老师说华硕的主板要有一个12v的上拉电压。看来是这个电压有问题,由于当时还没有图纸跑线路找到这个芯片,是一个复合二极管6引脚(内部结构就是四只二极管)pd870112v升压电路原理就是+5vsus出来后经四个二极管通过待机芯片输出的波形叠加逐步产生,(老师说这个电压好多机器是直接用公共点电压,安全起见我没敢采用)更换pd8701还有升压电容。开机测试+12VSUS正常,擦电 ~开机 瞬间产生了之前说得那些电压,不过多了个vccsa电压,但还是掉电,奇怪啊,这不科学啊。
通过电路图分析查找到vccst电压没有,这个是CPU供电的其中之一,由pq8806mos管来转换,供电+1.05vsus电压正常,G极无电压,看点位pr8807 G极电阻消失不见,哎我去。补上之后开机电流跑上去了,欣喜若狂啊戳了一下vcccore电压终于出来了大概0.9v。事实证明没有vccst不会出vcccore ,老老实实按时序来修没毛病,你是不是感觉维修到此结束了,不瞒大家我也这么想的,真正的维修难度还在后面。哈哈
CPU电压出来后用示波器测试内存253脚和254脚,smb_clk_ssmb_dat_s总线信号正常跑码了,这也是维修上电过程判断CPU有没有过的一个标志,开机电流1.2-1.3-1.1-0.6跑完码电流降到0.6不动了。哎。。。望洋兴叹啊,测量独显没供电,显存无供电,这时候的想法就是既然已经跑码但是无独显供电就把重点放到了不过内存来维修了,经过了半天时间的测试,测试的信号有LPC_FRAME#和四条LPC_AD0-3)数据传输总线,桥的所有供电和始终,等等,供电以及复位时钟波形都正常啊,打值有一条AD数据线阻值偏大,不过也是有波形的,心里想这是要换桥的节奏啊。但没有定论无果。老师说有可能是通讯不畅,这时候一定要淡定啊,不能轻易的动大件。第二天又复测了一下阻值居然四条阻值又都一样了,这是老天爷在和我开玩笑吗?这时候的最想说得一句话就是“哎,我太难了”。先不修了吞云吐雾一番放松一下也给自己来点灵感,果然有了新的思路那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先修一下独显供电呢,当时的想法就是跑码没完成没过内存还没到独显上电的那一步,所以思路一直停留在那里。
有了想法就干吧,恰好老师讲课到了独立显卡的工作条件以及涉及的电压,独立显卡的供电是平台复位以后桥发出来的DPGU_PWR_EN#来开启的,大家记住后面带#的是低电平有效,经过电路图和点位图找到这个信号,测试是低电平,看来桥已经正常发出了,既然信号正常追查它是如何开启的。像一般的笔记本都是桥直接发出DGPG_PWR_EN,(高电平)由此看出这个电压是需要转换的,是由一个低电平转换成高电平,是由q7003来完成,转换后的名字叫GPU_PWRON,这个高电平经过六脚复合mos管后由+12vsus上拉开启+1.8VSUS- +1V8_AON的转换,转换后的电压是gpu供电之一,同时这个高电平也是显存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原理知道条件查完电压都满足更换q7003后,显卡1.8v供电正常,显存1.35v正常,显卡核心供电还是没有,我去,这时锤子都准备好了。人家修机器都是简单的问题怎么到我这里这板子这么多故障啊?俗话说得好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当是毕业论文了,哈哈
随着供电越出越多也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其实心里也比较忐忑,因为显存+1.35v的供电管必定也击穿过,20v公共点的电压曾经进过显存和独显核心。心里想这下凉凉了,不过死马当活马治吧。上点位,(图纸只能试看三天期限到了),不过华硕的主板点位最良心的就是每个点都有信号的标注也比较方便。一番测量后发现显卡的供电芯片条件只差开启信号,那么这个是哪里来的呢,经追查开启的信号是由u7006 的芯片来完成的。这个芯片在以前维修的笔记本中是很少见到的也不知道什么型号。但是看了一下引脚功能主要是来开启独显供电lcd供电等等。这个芯片没见过也不知道具体都需要什么条件啊,两个字“琢磨”因为其他引脚都带en顾明思议是开启,但不可能有这么多开启啊,想一下就知道了这个芯片是个总开启芯片,查条件+3vsus供电正常,1v8minen_gpu 正常,开启脚怎么找顾明思议肯定要看带GPU字样的。就是这个GPU_PZWR_EN,测这个开启没有。追查这个开启是由GPU_PWRONSMB#_PWR_R相与而来。测量这两个电压都正常,换元件吧,换完U7004后开机显卡电压顺利产生。这时候兴奋的不行立马把机器拼装起来测试,开机1.8-1.6-1.7-1.6-1.8亮机?哎呦我去简直是活见鬼,仍旧是漆黑一片。这时候最想干的还是刷bios。(bios是宝上10块大洋买的)有需要的私信我奉献给大家。
这时的第一想法就是GPU这次真的是挂了,看了看这芯片的价格700大洋啊兄弟们1070的显卡,还是继续查吧,GPU的电压3v正常,1.8v正常0.9正常核心0.85v正常,哎居然还差PCIE总线模块供电。这个电压开启也是由U7004来完成的。可是这个芯片已经换了啊,心里想是不是开启这个电压需要其他的条件呢,一通看点位后发现应该是不需要。那就围绕着这个芯片修吧,用放大镜仔细查验引脚焊接都很完美啊。加焊、风枪直接干到头450度。这个板子太厚散热太快,干就完了,看来不给点颜色是不行滴。一通操作猛如虎,拼装上电完美亮机。哎呀心里这叫一个美,事实证明维修这行必须要胆大心细,大芯片能不动就先别动。三板斧固然省事但是很有可能把故障扩大化,比如bga掉点买到假芯片等等、这个机器PCHGPU CPU 都没动,也成功的修复了,时间代价确实大,不过收获的不光是维修费更重要的是技术。老师说这个机器的成功维修是因为我的坚持不放弃,但我想说的是最主要的是感谢老师,以及群里的家人们给我的支持。努力吧兄弟们一起学习进步,提前祝新年快乐

G703GS(备份).BIN

网友:
全是字,给你加分!

网友:
这篇论文不错,我给打8分。没满分就是没有图。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的维修

网友:
这么多字,,,贴几张图片会好看很多

网友:
写得不错,能配图估计能加精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有耐性的人

网友:
佩服你们的技术

网友:
维修贵在坚持,从你这篇帖子中看到,你的坚持,你一直在努力,最终战胜了笔记本,也挑战了自己。

网友:
当时没拍照片

网友:
楼主有耐心,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2022-05-30):
楼主意志坚定啊,佩服。

网友:
码字也得花不少时间

网友:
哈哈   难得修这个显卡   要是我我就不会修了